[LTDC] 求助,STM32H750+SSD2828+1920*1200MIPI屏幕,方案有可行性不

楼主(2022-06-05):
想做一个高清的显示屏,做UI交互界面,H750好像支持不到这么高分辨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SSD2828 是RGB转mipi? 可以搞下。

H7本身的显存配置域非常大,可以4096*2048, 驱动1920*1200可以玩下。手册上给的是一个定标

之前1080p驱动,30帧无压力。

STM32H7潜力无限啊,刷1080p可以做到30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40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2828 是RGB转mipi? 可以搞下。

H7本身的显存配置域非常大,可以4096*2048, 驱动1920*1200可以玩下。 ...

谢谢,谢谢,疑虑已经解决。下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了,毕竟菜鸟一个。开发板已买,教程已下

网友B:
SDRAM带宽跟不上吧,假设分辨率1920*1200 颜色格式rgb565 LCD刷新率30hz,那就是138MB/s的固定SDRAM读取带宽消耗,按照下面这篇帖子的数据的话,基本已经吃满了
STM32H7驱动32位SDRAM的写速度狂飙376MB/S,读速度189MB/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fromuid=230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RAM带宽跟不上吧,假设分辨率1920*1200 颜色格式rgb565 LCD刷新率30hz,那就是138MB/s的固定SDRAM读取带 ...

这么大分辨率,刷15-20帧就行。不用干到30帧。

网友C:
我觉得 LZ 需要T113-S3,  三十多rmb, 128pin, 直接点亮MIPI屏, 内建128MB DDR3.

RGB接口的可以上V3S, 才25元左右.  IAR/Keil直接用,
都是A7核, 1G主频, 最大1.5G. 关键就是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LZ 需要T113-S3,  三十多rmb, 128pin, 直接点亮MIPI屏, 内建128MB DDR3.

RGB接口的可以上V3S,  ...

如果打算刷A系,不如直接整个10.1寸的pad,1920*1200分辨率的pad玩。这价格真是无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分辨率,刷15-20帧就行。不用干到30帧。

我觉得如果只是刷图的话,帧率低点倒也还行,但是加上交互的话,低帧率会不会体验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如果只是刷图的话,帧率低点倒也还行,但是加上交互的话,低帧率会不会体验不太好

没问题,很多时候我录制视频都用20帧,1080p,不打游戏,没什么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刷A系,不如直接整个10.1寸的pad,1920*1200分辨率的pad玩。这价格真是无敌。

哇, 这价格,  可惜弄不到开发资料,

H750/743好用,现在也是天价了,  但是像F1C100, V3s这样的, 十多二十多的价格就靠谱的多了,
想传个完整T113手册, 传到99%就不动了,  只能换个小点的简介了.

这货都是带有JTAG口的,直接用Jlink+IAR/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 这价格,  可惜弄不到开发资料,

H750/743好用,现在也是天价了,  但是像F1C100, V3s这样的, 十多 ...

这个应该是联发科方案。
像平板这种,刷安卓APP就很方便,大部分消费电子应用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