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v7开发板蜂鸣器MCU端口错误

楼主(2022-06-05):
教程中出现两个地方表示蜂鸣器的端口,原理图上是PA0,程序里是PA8
为什么会不一致,哪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

网友:
这个时候以实际程序为准,教程里面有时候复制粘贴错误,复制成其它板子的程序了。

网友A:
这个问题,网友指出过,后面集中处理。

STM32H7用户手册 改进、交流(2022-04-11发布V3.5版本)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1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网友指出过,后面集中处理。

STM32H7用户手册 改进、交流(2022-04-11发布V3.5版本)

《D237-2_D318-1_STM32-V7开发板_底板原理图 (2020-01-04)》里面貌似也有同样的端口位置错误,
请问有没有正确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D237-2_D318-1_STM32-V7开发板_底板原理图 (2020-01-04)》里面貌似也有同样的端口位置错误,
请问有 ...

原理图没错,就是PA0,对应的蜂鸣器程序也没有问题,加V7售后群,从群公告网盘下载。
另外二楼的回复看了没,我回复的意思是PA0是对的,教程文档里面程序贴错了,这么说是不是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