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7606与H7自带ADC对比

楼主(2022-06-05):
想问一下大家,AD7606作为专门的AD转换芯片相比于H743系列自带的ADC有什么优势吗?能否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带的和外挂的没法比的。要求不高讲成本,自带的用起来。要求高,自带的肯定难以满足的,不用考虑。真要比的话,恐怕自带的只有便宜这个优势。

网友B:
1、AD7606是8路同步采样,内部ADC不是,最高只能三路同步。
2、内置的精度有效位没有7606高
3、7606是真双极性,支持正负10V,而内置的只能0-3.3V,不支持负压采集。
4、7606最高是200Ksps。内置是3.6Ms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D7606是8路同步采样,内部ADC不是,最高只能三路同步。
2、内置的精度有效位没有7606高
3、7606是真 ...

你好,关于第2点,我看H743的内置ADC精度不也是16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和外挂的没法比的。要求不高讲成本,自带的用起来。要求高,自带的肯定难以满足的,不用考虑。真要比 ...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ad7606c 也可以1MS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第2点,我看H743的内置ADC精度不也是16位吗?

16位不是精度,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7606c 也可以1MSPS

对,有款速度不错的。

网友(2022-07-30):
注意7606内部有LFP,记得是20KHz左右。

网友:
关于速度,AD7606速度比自带的低是因为AD7606采用的ΔΣ型的ADC,而自带的是成本最低的逐次逼近型,逐次逼近型ADC肯定要比ΔΣ型的速度快,此外7607内置pga,很强大,自带的没法儿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