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可以输出0.1Hz的PWM不?

楼主(2022-06-06):
请教各位大佬,STM32的定时器可以输出0.1Hz的PWM不?

网友:
可以通过定时器的级联,实现非常长的计时周期(低频率)。 就是用一个定时器的溢出信号,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时钟信号。

网友:
无压力啊。

PWM频率 = TIMxCLK / (usPrescaler + 1)/(usPeriod + 1)

16bit定时器可以的,32bit定时器更可以。

网友:
以前刚开始学stm32的时候,仔细的阅读过定时器章节,写过实现的代码,里面有个主从定时器的功能,就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实现的思路应该和二楼说的一样。但是因为很久没用过这个功能,我下面的叙述可能会有错误,仅做一个大概的参考:

我们这里需要使用这个功能,以TIM3和TIM2为例,TIM3为主定时器,为TIM2提供时钟。
如果把TIM3的周期改为1HZ,然后TIM2的自动重装载值设置为10。应该就可以输出0.1HZ的波形了。
手册里的描述如上(我这个手册是别的型号的,不是f4的,不过应该没差别吧)

你可以参考这里的描述去修改对应寄存器的值就行了,Hal库的api具体是哪个我不太清楚,当时我是用标准库写的。

网友A:
不需要做级联啊,直接配置就行了,贼简单,例子分享。

定时器直接输出0.1Hz波形是否可以,明确的说,完全没问题,提供个配置代码(2022-06-0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27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做级联啊,直接配置就行了,贼简单,例子分享。

定时器直接输出0.1Hz波形是否可以,明确的说,完 ...

好的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