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2177运算放大器在下载程序和启动之前升压的问题

楼主(2022-06-06):
我将OP2177作为同相放大器使用,放大DAC输出的电压,先附上电路原理图。C45和C46实际电路中并没有焊接上去。
现在问题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和程序debug状态下还没运行的时候,2177的输出电压会上升,先快后慢的趋势,能升到2.4V左右。但是DAC引脚全程电压都没变化,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楼主:
而且在程序运行到DAC配置以后,就一切正常了,我现在想请教的是在这之前为什么会出现升压的情况,以及如何解决?

网友A:
盲猜一个,电容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一个,电容充电了?

把C48换成100K电阻就可以了,可能是复位的时候两个高阻态 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