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载时如何解除STM32L4对Flash的保护?

楼主(2022-06-06):
对一片有STM32L4的板进行烧录,用STM32CubeProgrammer和STLINK-V3MODS,但在Erase时提示flash protection,查看Option Bytes如下:
请教该如何设置才可解除保护。

网友A:
STM32CubeProg解除读保护,是右侧有个单选框。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2021-10-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79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Prog解除读保护,是右侧有个单选框。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20 ...

用SWD下载,没用到USB和UART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WD下载,没用到USB和UART

楼主:
已经将RDP设置为AA了,进行full chip erase时仍然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将RDP设置为AA了,进行full chip erase时仍然提示:

这种方式不行的时候,必须上串口或者USB DFU方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不行的时候,必须上串口或者USB DFU方式解决了。

看datasheet是可以通过修改PCROP和WRP设置取消flash写保护的,我试着修改了PCROP和WRP设置,一直都不成功,仍然提示flash protection。
板子上没留UART和USB口

楼主:
折腾了两天,摸出了解决办法:
1. 先将RDP设置为BB并Apply:
2. 断电并重新connect,此时提示:

3. 再将RDP设置为AA并Apply:

此时option bytes都复位为默认值;
无flash protection功能。
4. 再erase或program可正常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两天,摸出了解决办法:
1. 先将RDP设置为BB并Apply:
2. 断电并重新connect,此时提示:

整不好是不是你用的这个STM32CubeProg软件版本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不好是不是你用的这个STM32CubeProg软件版本的bug。

STM32CubeProgammer用的是最新V2.10.0。
反复试过几次,都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CubeProgammer用的是最新V2.10.0。
反复试过几次,都可以这么解决。

这太诡异了,其它系列操作AA就可以解锁,难道PROG有bug。

我这里有个L431,有时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