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boot 如何调整到STM32H750 AXI RAM 运行程序?

楼主(2022-06-06):
   请问是否有例子是关于如何编写boot跳转到 AXI RAM运行程序的?(app部分已经参照范例测试成功),另外请教几个问题:

1.下面是sram模式下app debug前执行的脚本,请问 最后的g, main语句是直接跳转到main()还是从SystemInit()开始执行的?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24000000);			// 设置堆栈指针
  PC = _RDWORD(0x24000004);			// 设置PC指针
  _WDWORD(0xE000ED08, 0x24000000);	// 设置中断向量表地址
}

// 先装载代码到CPU内部RAM  (工程选项中就不要选Load Application ar Startup)
LOAD ..\H750XB-Core\H750XB-Core\H750XB-Core.axf INCREMENTAL
Setup();                            // 再调用Setup函数修改堆栈和PC指针(因为SP的值需要从目标代码中读取)
g, main								// 运行到main()函数

2.如果在有boot模式下要仿真app部分,keil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1、PC设置的是中断复位服务程序,会去执行SystemInit和__main
2,仅需boot程序下载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