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CubeMx自动生成代码里的 MPU_Config() 问题

楼主(2022-06-06):
用 CubeMx 生成STM32H750的工程,并没有设置MPU相关的功能,但生成的代码里自动包含了 MPU_Config() 函数。其中的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87;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个 0x87 子域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
0x87 = 0b 1000 0111   代表第0/1/2/7子域 禁止,也就是 从0开始的第 0/1/2/7个 512MB 都禁止了

楼主:
再请教两个相关的问题:

问题1:
CubeMx 默认生成的分散加载地址配置
这个地址范围没在 0x6000 0000 ~ 0xDFFF FFFF (上楼红框圈出的区域)里。
没在这个区域里,是不是也就没起到作用?

问题2:代码里的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是不是就是v7教程里的16个区域?(见下面截图)

这16个区域重叠且规则不同,可以用优先级协调。
但是如果代码里写的优先级相同,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两个相关的问题:

问题1:

1、意思是没有前后共计2GB的空间使能MPU,用户要用,可以自己配置,也可以重新配置覆盖中间的2GB空间。
2、这个序号MPU_REGION_NUMBER0对应了一个寄存器配置,如果你配置的相同,会最后一个配置的选项起作用,其它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