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移植刷新太慢,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2-06-06):
小白刚开始学习emwin,移植到板子上出现刷新太慢的问题,控件是一个接一个刷出来的,想要同时很快刷出来,请问从什么方向上可以解决呢?移植的时候是在gurdiv_template.c文件中添加了自己写的画点和画块函数,显示是能正常显示出来,但是刷新速度太慢。

谢谢大家!

这是配置显示驱动文件

这是配置显示驱动文件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不说芯片资源和屏的配置,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芯片资源和屏的配置,怎么帮你

屏的控制芯片是hx8357,4线spi控制,颜色格式rgb565。在不用emwin单独整屏换色刷屏的时候,速度都是挺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移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的控制芯片是hx8357,4线spi控制,颜色格式rgb565。在不用emwin单独整屏换色刷屏的时候,速度都是挺正 ...

16bpp重新实现没

楼主:
今天试了重写了16bpp,速度确实提高不少,原来一个界面完整刷出来可能要20多秒,现在大概2秒左右。现在仅仅用的是屏幕控制芯片的显存,请问硬汉哥还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B: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重写了16bpp,速度确实提高不少,原来一个界面完整刷出来可能要20多秒,现在大概2秒左右。现在仅 ...

可以继续改进下你的16bpp,比如整个DMA试试,也行速度能快点。然后SPI时钟看看还能提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继续改进下你的16bpp,比如整个DMA试试,也行速度能快点。然后SPI时钟看看还能提提不。

好的,谢谢您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