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07定时器时钟与ARR-CNT寄存器访问】【这辈子没有遇见过这么无语的事情】硬汉代码里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2-06-07):
硬汉的bsp_tim_pwm.c里边除了PWM还提供了一个他自己写的接口,叫做bsp_SetTIMforInt,可以任意启动一个定时器并且开始中断用以完成定时任务。里边也提供了bsp_RCC_TIM_Enable和bsp_RCC_TIM_Disable,在PWM模式用于开关PWM非常的好用。但是对于这个bsp_SetTIMforInt来说,从我的调试过程中,直接开关时钟来开关TIM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每次开关都重新把TIMx->CNT清零的情况。由于未知的原因,关掉时钟之后就算是MDK调试的Watch窗口里读取到的ARR和CNT两个寄存器的值都会是0,而且从现象来看,确实会一直卡死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边。这个原因希望硬汉看到之后也思考一下。

楼主:
我个人的解决方式很简单,就是TIMx->C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R1_CEN));/HCSR04_TIM->CR1 |= TIM_CR1_CEN;,直接访问CR1的CEN位更改使能情况,而不断开时钟。喜欢使用HAL库的朋友可以调用__HAL_TIM_ENABLE和__HAL_TIM_DISABLE这两个宏,实现上有小小的不一样,多了几个判断。

网友A:
bsp_RCC_TIM_Enable和bsp_RCC_TIM_Disable这两个函数不是开关定时器中断函数bsp_SetTIMforInt用的。他们仅仅是为了方便我们选择TIM使用的那个定时器API使用的。

我们没有提供关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_RCC_TIM_Enable和bsp_RCC_TIM_Disable这两个函数不是开关定时器中断函数bsp_SetTIMforInt用的。他们仅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_RCC_TIM_Enable和bsp_RCC_TIM_Disable这两个函数不是开关定时器中断函数bsp_SetTIMforInt用的。他们仅 ...

他这个时钟断开之后再访问ARR和CNT都会变成0就非常奇怪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时钟断开之后再访问ARR和CNT都会变成0就非常奇怪哈哈哈

这就是定时器硬件外设的工作机制问题了。

网友B:
直接开关时钟来开关TIM是非常危险的

楼主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这种用法很常见,比如低功耗时,关闭外设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这种用法很常见,比如低功耗时,关闭外设时钟。

我的依据是我看到ARR寄存器这时候访问到的结果已经是0了,你觉得很常见的情形和我需要的情形不同啊,我希望直接通过关闭时钟关闭定时器,而实际上你只关时钟会卡中断,低功耗模式是你用的32的吧,你难道一个个去关时钟吗,他那个好像是从总线矩阵直接给你掐断时钟

网友C:
你的语句很长,没看懂你的意思?? 关时钟,会直接进入定时器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语句很长,没看懂你的意思?? 关时钟,会直接进入定时器中断吗??

是的,进国测试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