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43中怎样查看ADC具体使用的哪个时钟源?

楼主(2022-06-07):
接手别人代码第一次使用STM23H系列,现在想要更改ADC的采集频率,目前在代码中只看到了 AdcHandle_master.Init.ClockPrescaler= ADC_CLOCK_ASYNC_DIV2,二分频,但是我看手册上说ADC可以使用AHB时钟或者使用可以使用PLL2, PLL3, HSE, HSI或者CSI时钟 ,怎样看具体使用的哪个时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在HAL_ADC_MspInit函数里可以修改ADC的时钟

网友A:
这个使用CubeMX查看比较方便。

网友B(2022-09-29):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CubeMX查看比较方便。

硬汉哥,早上好,有几个疑问
1)在CubeMx上,ADC的时钟可选择的都是就只有PLL2P,PLL3R和PER_CK这个三个,而按照V7开发板用户手册的说法,这三个都是属于adc_ker_ck_input;那么如果想要选择adc_hcl时钟需要如何配置呢?
2)在CubeMx上Clock Prescaler 可以选择两个,一种是Asynchronous clock mode divided by x, 一种是Synchronous clock mode divided by x , 这两种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说异步时钟分频对应的是adc_ker_ck_input输入的时钟的分频,同步时钟分频对应的是adc_hcl输入时钟的分频?
3)使用CubeMx配置时,如果配置ADC的时钟大于36MHz(这个时钟是输入到adc模块的时钟频率还是Fadc_Ker_ck的频率),CR寄存器的boost[1:0],会自动配置,我们使用CubeMx配置完成后,需要自己手动去写一下这个boost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早上好,有几个疑问
1)在CubeMx上,ADC的时钟可选择的都是就只有PLL2P,PLL3R和PER_CK这个三个 ...

1、如果是HCLK的话,不用专门配置,这个是默认时钟,用户配置了主PLL就行。
2、一个同步时钟,一个异步时钟,同步时钟的话,配置定时器触发效果好,时间点准些。
3、CubeMX配置后,会有个专门的boost配置API被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HCLK的话,不用专门配置,这个是默认时钟,用户配置了主PLL就行。
2、一个同步时钟,一个异步 ...

多谢解答!
关于问题二还是有点疑问:
如果用的异步时钟,配置的同步分频,那是不是相当于异步时钟没有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解答!
关于问题二还是有点疑问:
如果用的异步时钟,配置的同步分频,那是不是相当于异步时钟没有 ...

不能配置,CubeMX直接禁止了

STM32CubeMX什么鬼,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估计是个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321&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配置,CubeMX直接禁止了

STM32CubeMX什么鬼,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估计是个bug

现在CubeMX好像是选择异步时钟,但是分频可以选同步分频,应该也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CubeMX好像是选择异步时钟,但是分频可以选同步分频,应该也bug

这种时钟还是手动配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