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任务的绝对延时问题

楼主(2022-06-07):
一个任务,希望的绝对延时时间是100ms,在任务里调用一个含信号量超时等待的函数,这个函数的超时时间设置为1000ms,用于判定外部设备是否连接,实际运行中无超时。现在的问题,在任务循环的头尾处,增加了2个osKernelGetTickCount,做减法计算任务的延时时间,并不是100,有多也有少,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做的绝对延时100ms。

楼主:
就是用的osDelayUntil这个API。

楼主:
        uint32_t t[2];
        uint32_t tick;
        tick = osKernelGetTickCount();
        while(1)
        {
                t[0] = osKernelGetTickCount();
                tick += 100U;
                osDelayUntil(tick);
                osSemaphoreAcquire(sem, 1000);
                t[1] = osKernelGetTickCount() - t[0];
        }

楼主:
程序结构上就是这样,t[1]不是100,有多有少

楼主:
修改为t[1]++,注释掉减法,在另一个1秒的任务里观察t[1],t[1]每次有10个数的变化,说明延时是对的,那么原来的减法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uint32_t t[2];
        uint32_t tick;
        tick = osKernelGetTickCount();

绝对延迟玩法不适合在里面在倒腾其它API了、

网友:
可以试试使用任务调度锁。 在绝对延时的时候,禁止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