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2022-06-07):
使用emwin的AppWizard V1.28a_6.2a,生成代码后,在使用模拟器的时候,回调函数中不能添加默认处理的default分支,如下面代码中的红色字体,去掉后程序正常执行但是初始化分支中设置显示的内容不会显示出来。求帮助....
void cbID_SCREEN_00(WM_MESSAGE * pMsg)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if 1
        WM_HWIN hItem, hWin;
        int     NCode;
        int     Id;
        unsigned char buff[10];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hWin = LISTVIEW_CreateEx(10, 10, 300, 200, pMsg->hWin, WM_CF_SHOW, 0, GUI_ID_LISTVIEW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1);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GUI_Font24_ASCI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RED);
                        TEXT_SetText(hItem, "00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BUTTON_00: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sprintf(buff, "%d", c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1), buff);
                                                        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1));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endif
// USER END
}

网友A:
AppWizard有有专门刷这个WM_DefaultProc(pMsg);   不需要再添加了。

然后你看下你这个WM_INIT_DIALOG有执行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有有专门刷这个WM_DefaultProc(pMsg);   不需要再添加了。

然后你看下你这个WM_INIT_DIALOG有 ...

WM_INIT_DIALOG分支进去了,而且每条语句也都执行了,但是窗口显示出来后并没有显示000(什么都没有显示),只有点击button_00后,文本才有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有有专门刷这个WM_DefaultProc(pMsg);   不需要再添加了。

然后你看下你这个WM_INIT_DIALOG有 ...

WM_INIT_DIALOG里面设置的颜色都字体都起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M_INIT_DIALOG里面设置的颜色都字体都起作用了

直接AppWizard添加文本,用AppWizard设置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AppWizard添加文本,用AppWizard设置好,正常吗

直接设置的都没有问题,就是在WM_INIT_DIALOG中设置显示的内容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设置的都没有问题,就是在WM_INIT_DIALOG中设置显示的内容不起作用

估计有什么骚操作,后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什么骚操作,后面我试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