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议] H7-TOOL上位机每次更新后都要重新配置RTT,串口,CAN助手等功能的字体,颜色等信息时解决思路

楼主(2022-06-07):
H7-TOOL上位机,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使用习惯和配置信息。比如串口这里的字体颜色配置。

每次升级更新新的软件了,都要手动再配置一次,非常不合理,但由于TOOL上位机是绿色软件,不方便像安装软件那样,强行在用户User文件夹下固定安排一个位置存储 ini 初始化配置文件。

之前这个问题还在TOOL群里面讨论过,现在的处理思路主要有二:
1、固定在一个盘符下。
2、用户可以选择将ini 初始化配置文件放在那个位置,下载升级可以选择路径更新。

网友A:
可以做一个 全部配置导出与导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 全部配置导出与导入功能

谢谢,这个跟选择配置文件功能思路差不多。

网友B:
直接放安装目录就行了,用过的小软件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安装目录就行了,用过的小软件都是这么干的。

我们一直都是在安装目录的。。。
升级不方便,会直接被删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一直都是在安装目录的。。。
升级不方便,会直接被删掉。

有两个思路可供参考,1自己备份配置文件,类似keil的颜色配置。2,升级的时候可以保留配置文件。就像很多软件卸载完了,目录里还会保留几个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思路可供参考,1自己备份配置文件,类似keil的颜色配置。2,升级的时候可以保留配置文件。就像很多 ...

对,很多软件有这个设置,保留配置文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