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复用端口初始化顺序问题

楼主(2022-06-07):
UART输出、PWM输出 这样的复用口初始化一般需要两个步骤:
1. GPIO口配置为对应的复用功能
2. 外设本身的初始化

通常看到的顺序都是如上所述。
如果倒过来,先配置外设、再配置GPIO,会有什么问题吗?哪种顺序更好?

网友A:
先初始化gpio,在初始化外设,反过来可能会由于外设已经启动导致功能无法实现,或者硬件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初始化gpio,在初始化外设,反过来可能会由于外设已经启动导致功能无法实现,或者硬件冲突

我举个更详细点的例子,比如需求是某端口输出PWM占空比50%
1. 如果先初始化GPIO
    1.1 初始化之前端口是默认的高阻态    1.2 初始化GPIO为复用端口,端口变成了低电平,0%
    1.3 再初始化定时器为PWM输出50%

2. 如果先初始化外设

    2.1 初始化之前端口是默认的高阻态
    2.2 初始化定时器为PWM输出50%。由于GPIO还未初始化,PWM只存在内部,外部端口仍然是高阻态
    2.3 初始化GPIO为复用端口,开始输出高低电平

方案1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输出低电平?
如果PWM改成UART,空闲时应该为高电平,方案1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高电平,导致输出一个 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