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楼主(2022-06-07):
BOOT程序(程序里面已经存入APP的代码,方便上电后复制粘贴):

APP程序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程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12

网友:
标记下,等下来围观

网友:
版主效率真高,刚在群里请教完,教程就做出来了

网友A:
向版主提一个问题:
   使用背景:
    app编译后生成bin,通过keil加载自己的工具将bin加密生成加密后的bin,然后存放到外部的QSPI flash
   问题:
     能不能在app编译后,点击下载来调用自己写的下载算法来对这个加密后的bin来烧录到QSPI flash里面?

   当前遇到的问题:
      1.编译后通过命令调用工具加密bin(搞定了)
      2. QSPI flash 下载算法(搞定了)
      3.在keil里点击下载时调用下载算法下载加密后的bin(这里搞不定,不知道如何设置keil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版主提一个问题:
   使用背景:
    app编译后生成bin,通过keil加载自己的工具将bin加密生成加密后的 ...

强行修改这个,记不清楚这里是支持bin还是hex了,都试试,可以下载你设置的文件名。另外MDK下载算法文件里面仅加入QSPI Flash的算法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