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5.37,设置断点后,程序停在断点处,左边的断点红点就不见了

楼主(2022-06-07):
大这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MDK抽抽了,清空所有断点,设置优化等级为0,全编译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DK抽抽了,清空所有断点,设置优化等级为0,全编译下载试试。

断点应该是还在的,复位后还能停在断点位置,但红点看不见了

网友B:
5.36的时候也有碰到,我怀疑是不是自己J-Link驱动版本的问题,楼主是用的J-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6的时候也有碰到,我怀疑是不是自己J-Link驱动版本的问题,楼主是用的J-Link吗?

是的,最新的驱动啊

网友:
我用的我们H7-TOOL的高速DAPLINK,暂时没这种问题。
用的MDK5.30和5.37

楼主:
我发现调试时下的断点,当退出调试后,重新下载程序进入调试,断点不显示红点,但断点还是存在的,不知道是keil的问题,还是jlink的问题,我用的是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

网友B(2022-12-15):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开始是在5.36碰到,我以为是不是Keil版本的问题,今天升到了5.38a,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在编辑状态上打的断点无效,表现为红点出现了,但此时无法在「Debug」-->「Breakpoints」里看到,此时「Breakpoints」是灰的,无法点击;进入调试状态,断点不存在;

在调试状态下打的断点,软复位以后再跑到断点处,程序会停下,但断点的小红点也会消失,此时再在同一位置点击,会再次出现小红点,此时会报「断点重复」的错误,就很迷。

回去再用另一台电脑试下新工程,看是不是新工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开始是在5.36碰到,我以为是不是Keil版本的问题,今天升到了5.38a,发现还是一样的 ...

请问升级keil版本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啊?我一般都是先卸载,再安装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升级keil版本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啊?我一般都是先卸载,再安装新的

我是直接5.36升5.38a,直接安装5.38的安装包升级的。升级完后以后AC5也在,破解也没问题,直接就能用

网友C(2023-02-26):
我也有着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着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

进入调试状态后再添加试试,实在不行的话,还退回到低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入调试状态后再添加试试,实在不行的话,还退回到低版本。

要用filex啊, 那不是得5.30以上吗? 早上装了5.30也是一个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filex啊, 那不是得5.30以上吗? 早上装了5.30也是一个样啊.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每次改完调试都得先清除断点,再得打断点,麻烦的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每次改完调试都得先清除断点,再得打断点,麻烦的要死

我不但有这个问题,而且还有debug不时无法跳转到main的问题.也不是每次.

网友D: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我估计还是jlink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我估计还是jlink驱动的问题。

我驱动是V7.60b也有这问题.
2023.3.1试了stlink没这问题.暂时先用stlink先调了.
可能真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3-07-17):
断点消失的问题,各位有解决的吗?

网友E:
我用keil5.15,5.34,5.36都碰到这个问题了,jlink是d版的V9,驱动时7.0.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keil5.15,5.34,5.36都碰到这个问题了,jlink是d版的V9,驱动时7.0.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看来用keil的时候,jlink还得配置成dap模式

网友:
我也遇到了,红点消失了,但是在断点列表中可以看到断点还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新的编译器的问题,其实红点不是没了,而是放去了汇编窗口,去汇编窗口取消就可以了,不想麻烦就把断点全部取消再从新打过。

网友:
我用的5.33 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