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库的滤波算法

楼主(2022-06-07):
请问一下,最近需要采集应变信号,但是AD采集到的电压结果波动挺大的,有各种噪声影响,电压波动大,换算成微应变以后,计算结果波动就更大了,只是采集电压,不需要波形图,

几个点求平均,波动还是不小,

看到DSP库教程的几个滤波算法,比如FIR和IIR,看到一个群延迟,请问是不是不能只采集一个点然后就滤波一个点?

网友A:
硬汉好像有写过实时滤波的帖子,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好像有写过实时滤波的帖子,找找看。

教程里滤波方法都是实时滤波的 我想知道这个实时是什么意思 是采集完数据然后立即滤波吗 而且我主要想问的是 这些实时滤波方法能不能只采集一个点 滤波一个点

楼主:
哥,这些我都学完了,我就想问问能不能只采集一个数据,滤波一个数据,然后再去采集再去滤,不是有群延迟的问题吗,应该不能这样吧?

楼主:
那群延迟的问题呢,我直接用的教程的程序,按照上面说,群延迟14,第15个数据才是对的,那我只采集一个数据,滤波一个数据的话,数据是错的呀,我试过了,确实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群延迟的问题呢,我直接用的教程的程序,按照上面说,群延迟14,第15个数据才是对的,那我只采集一个数 ...

前几个数据不能使用,之后的数据就够可以使用了,这个原理性的东西一定要理解透彻了。
这个跟模拟滤波器是一个原理(IIR滤波器就是来自模拟滤波器的数字化实现),我们使用模拟硬件搭建的滤波器也是有延迟的。

如果在意这个,使用中值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