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H7-TOOL操作RT1052做RTT打印功能案例,以及脱机烧录时注意事项

楼主(2022-06-08):
客户使用H7-TOOL的RTT功能有点问题,所以专门做个例子,方便大家参考。

推荐使用DTCM做主RAM空间,不要使用OCRAM,这个OCRAM有Cache命中问题(如果开启数据Cache的)。

例子下载:

效果:

硬件:

楼主:
注意事项的本质原因:

因为RT有个略复杂的电源供电设计

注意事项说明

不管是3线还是4线,5线,都选择硬件复位,并合理配合延迟

3线,这里推荐是200左右。
4线或者5线,这里推荐是500左右。

如果下载中出现异常,推荐这里选择软件复位执行一次,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没有关系,主要是执行一次

然后选择硬件复位即可

最后特别重要一点,一定要是要能正常运行的程序测试下,不要随意弄个不相干的程序下载。

网友:
现在M3 M4系列里面,好像也有带Cach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