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 DUO 如何少占用 RAM

楼主(2022-06-0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NetX DUO 如何设置能够占用 RAM 少一些。
我用的芯片STMF407,cubmx做的配置,现在刚移植完成基本系统,做了 TCP Server,占用内存44kB,其中 NX_PACKET_POOL_SIZE 就占用了 31kB,我试过了,把NX_PACKET_POOL_SIZE减小后,客户端根本就连不上。
谢谢了。

这是我调用nx_packet_pool_info_get获取的信息:
total_packets=18,free_packets=2,empty_pool_requests=0,empty_pool_suspensions=0,invalid_packet_releases=0
总数18个,可用的只有2个,16个被哪些服务占用了?我还没有连接客户端呢呀?

楼主:
这张图是我用nx_packet_pool_info_get获取的块池信息,总数为18个包,可用的只有2个,16个被哪些服务占用了?我还没有连接客户端呢呀?

网友:
NetXDUO的话,确实不能太小。

网友:
可以看一下驱动,应该是被RX BD给占用了,可以根据使用情况把这个RX BD设置成更小的数值。

楼主:
确实时RX BD占用了,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 16,初始化时就占用了16块内存。把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改成 4(再小了客户端就连不上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