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 TIM2CH3进入不了捕获中断

楼主(2022-06-08):
代码中配置了TIM1ch1、TIM2CH1、TIM3CH4、TIM4CH1、TIM13CH1,试验现象为TIM1、TIM2、TIM4、TIM13能正常进入捕获中断,另外两个进入不了,有大佬知道这是啥原因吗

          TIM_IC_InitTypeDef TIM3_CH4Config;
        TIM3_Handler.Instance=TIM3;
        TIM3_Handler.Init.Prescaler=2399;
        TIM3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3_Handler.Init.Period=49999;
        TIM3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3_Handler.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3_Handler.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HAL_TIM_IC_Init(&TIM3_Handler);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9)==0)
        {
                channel_CAPTURE_STA[2]=0x00;
                TIM3_CH4Config.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
        else
        {
                channel_CAPTURE_STA[2]=0x01;
                TIM3_CH4Config.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FALLING;
        }
        TIM3_CH4Config.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3_CH4Config.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3_CH4Config.ICFilter=0;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TIM3_Handler,&TIM3_CH4Config,TIM_CHANNEL_4);
        HAL_TIM_IC_Start_IT(&TIM3_Handler,TIM_CHANNEL_4);

        __HAL_TIM_ENABLE_IT(&TIM3_Handler,TIM_IT_UPDATE);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9;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DOWN;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2_TIM3;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ure);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4,0);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网友A:
1、TIM_IC_InitTypeDef TIM2_CH3Config;   局部变量的话,清零
2、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0)这个是什么操作
3、为什么要使能溢出更新中断  __HAL_TIM_ENABLE_IT(&TIM2_Handler,TIM_IT_UPDATE);
4、最关键的错误,TIM2 CH1是PA0,你这个配置个TIM_CHANNEL_3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IM_IC_InitTypeDef TIM2_CH3Config;   局部变量的话,清零
2、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 ...

对,刚发现这个PA0了,改过来了,第二个是读端口电平配置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第3个是因为要得到持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IM_IC_InitTypeDef TIM2_CH3Config;   局部变量的话,清零
2、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 ...

打扰到大佬了,解决了,开发板IO口没通,换到同名字的另一个插孔上都通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