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BSP视频教程] BSP视频教程第17期:单片机bootloader专题,启动,跳转配置和调试下载的各种用法(2022-06-10)

楼主(2022-06-10):
本期视频教程开始给大家分享各种BootLoader专题视频教程,争取把市面上各种BootLoader玩法都做个实战讲解。
像系统BootLoader,网络boot,USB boot,串口boot,SD卡boot等常用玩法都整理下,还有裸机版和RTOS版本的app+boot调试下载问题都做下。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L4y1T7fj

视频提纲:

参考资料:
1、实战技能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BOOT跳转APP失败问题,含MDK AC5,AC6和IAR,同时制作了一个视频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95

2、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bin也支持),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79

3、【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321

5、OpenBLT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063

6、MCUBoot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99

7、wolfboot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992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只有一期吗?

网友A:
看來只能走MCUBOO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只能走MCUBOOT了

还没有更新完,后面继续更新。

楼主:
不用这么回复,也能直接下载楼主位内容的。

网友B:
有没有做 两级boot,  我们是一级boot+2级boot,  汽车上为了安全 一般都是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做 两级boot,  我们是一级boot+2级boot,  汽车上为了安全 一般都是这样做,

这个用在什么场景下,1级boot失败了或者跳转不成功了,切换到2级boo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在什么场景下,1级boot失败了或者跳转不成功了,切换到2级boot?

我猜,1级boot永远不更新,1级boot只升级2级boot。应用程序都是2级boot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1级boot永远不更新,1级boot只升级2级boot。应用程序都是2级boot升级的。

有可能,确实是新式玩法。

网友B:
1级boot是自己用叫PBL, 二级boot给客户用叫FBL,只能擦写部分地址,不是所有地址都可以擦写,  权限不一样,1级boot每次下程序需要 将flashdriver下进去RAM, 然后才可以下载程序,下完程序后, 重启ram里就没有了, 不能在更新程序。这样安全一些。而且flashdriver要校验是否正确才能进行下一步。汽车上很多都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级boot是自己用叫PBL, 二级boot给客户用叫FBL,只能擦写部分地址,不是所有地址都可以擦写,  权限不一样 ...

非常好的思路,学习下。

网友D(2022-11-12):
这个有例程吗,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例程吗,老大

例子在后面两期视频里面

18、BSP视频教程第18期:基于NAND,eMMC,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实战,带CRC完整性校验(2022-06-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53

19、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2022-06-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361

网友E(2022-12-12):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运行/*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SysMemBootJump(); 的时候,单片机会下拉所有引脚口呢?正常下载应该不会下拉引脚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运行/*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SysMemBootJump(); 的时候,单片机会下拉所有 ...

正常不会下拉,这个跳转就跟函数跳转是一样的。除非你的APP里面应该有特别设置。

网友F:
请问这个有文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有文档的吗?

这个没有做文档。

网友G(2023-01-25):
大神,高级玩法,动态加载APP,有讲这部分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高级玩法,动态加载APP,有讲这部分内容吗?

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2022-05-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03

第5期ThreadX视频教程:单片机动态APP加载MPU玩法,隔离应用和系统,APP死机了系统也不会挂(2022-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368

网友H(2023-04-14):
请问v5的开发板,预期实现bootloader + app的方式,在bootloader阶段从nand中将app的镜像加载至外部sram,bootloader跳转至外部sram中运行app。bootloader阶段将时钟复位了,这时候外部sram无法正常运行吧,需要如何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v5的开发板,预期实现bootloader + app的方式,在bootloader阶段从nand中将app的镜像加载至外部sram,b ...

外部SRAM的话,直接运行。

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99&fromuid=58

网友:
请问硬汉哥,在视频和文档中讲到的把中断向量表放到SRAM的这个功能在哪里进行拷贝呢?是在systeminit()中是吗?有没有代码demo呢?网上搜索的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
在bootloader通过复位向量跳转到App时,是不是在这里完成的SRAM清空,然后APP的内存可以重新使用?但是他又没有完成掉电,我在ESP32有了解不同的复位方式,STM32是不是也对应着有不同的重启复位方式?做封面网上有资料进行描述吗?
谢谢硬汉哥!谢谢网友!

网友I:
视频中的代码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中的代码在哪里下载?

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全部提供了。

网友J(2024-03-11):
硬汉哥,这个Bootloader的文档有分享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哥,这个Bootloader的文档有分享出来吗

视频提纲的这个文档吗,还是那个。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视频提纲的这个文档吗,还是那个。

视频中提纲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视频中提纲的文档

提纲里面有两个截图
第1个是M内核权威指南里面的,第2个是STM32芯片参考手册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