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移植到CMSIS_RTOS2

楼主(2022-06-08):
添加下列宏定义到keil中
G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GX_DISABLE_THREADX_BINDING,GUIX_BINDING_CMSIS_RTOS2

楼主:
替换源文件中的gx_system_rtos_bind.c文件,修改gx_port.h中的一些宏定义为空
#define GX_CALLER_CHECKING_EXTERNS

#define GX_THREADS_ONLY_CALLER_CHECKING

#define GX_INIT_AND_THREADS_CALLER_CHECKING

#define GX_NOT_ISR_CALLER_CHECKING

#define GX_THREAD_WAIT_CALLER_CHECKING

网友A(2025-01-31):
我再使用这个移植后的guix的时候,测试发现,不切换界面是可以的,如果切换界面windows,切换几次就不能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使用这个移植后的guix的时候,测试发现,不切换界面是可以的,如果切换界面windows,切换几次就不能切 ...

源文件有点小问题,已修复

gx_system_rtos_bin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