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界面切换显示方案

楼主(2022-06-08):
我们的设备是叉车仪表,主界面上有各种图标,比如:时速,里程计  小时计  档位显示,能量模式显示(也是图标,相当于汽车的三种模式),座椅开关,安全带,驻车图标……等等。
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车子上电,正常情况下就是开机界面过后进入主界面显示,并实时刷新。
正常使用场景是:车子关机之后要充电,充电机给仪表供电,如果接收到一个充电机发送上来的报文指令,进直接切换到充电界面状态。然后充电界面显示一个充电的大图标与电量。我目前的做法是:接收到报文指令后,直接将用设定新背景颜色,覆盖掉主界面的背景图,并且隐藏主界面上的所有图标。后边我有想,是不是可以给充电界面重新开一个windows?这样实现起来应该比较简单,而且出问题的概率小一些。但这个方法势必就会先显示主界面再跳到充电的Windows,这个过程不好。

请问下大家,怎样的方案更好一些呢?

网友A:
重新开个Window就行,显示在顶层。用完了隐藏或者删除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个Window就行,显示在顶层。用完了隐藏或者删除均可。

硬汉哥您好。还请稍微详细指导下。如果是开机充电,就需要直接跳到充电windows,这个如何去实现呢?是不是可以理解正常的主界面与充电界面的这两个Windows是并列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您好。还请稍微详细指导下。如果是开机充电,就需要直接跳到充电windows,这个如何去实现呢?是不 ...

对,两个窗口的父窗口都使用WM_HBKWIN桌面窗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