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注意函数HAL_RCC_DeInit,这个里面隐藏了个SysTick再次初始化

楼主(2022-06-09):
HAL_RCC_DeInit

大家调用这个函数要特别注意:

**
  * @brief  Resets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note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of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is given below:
  *            - HSI ON and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HSE, PLL1, PLL2 and PLL3 OFF
  *            - AHB, APB Bus pre-scaler set to 1.
  *            - CSS, MCO1 and MCO2 OFF
  *            - All interrupts disabled
  * @note   This function doesn't modify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            - Peripheral clocks
  *            - LSI, LSE and RTC clocks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RCC_DeInit(void)
{
  uint32_t tickstart;

        /* Increasing the CPU frequency */
  if(FLASH_LATENCY_DEFAULT  > __HAL_FLASH_GET_LATENCY())
  {
    /* Program the new number of wait states to the LATENCY bits in the FLASH_ACR register */
    __HAL_FLASH_SET_LATENCY(FLASH_LATENCY_DEFAULT);

    /* Check that the new number of wait states is taken into account to access the Flash
    memory by reading the FLASH_ACR register */
    if(__HAL_FLASH_GET_LATENCY() != FLASH_LATENCY_DEFAULT)
    {
      return HAL_ERROR;
    }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Set HSION bit */
  SET_BIT(RCC->CR, RCC_CR_HSION);

  /* Wait till HSI is ready */
  while (READ_BIT(RCC->CR, RCC_CR_HSIRDY)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HSI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Set HSITRIM[6:0] bits to the reset value */
  SET_BIT(RCC->HSICFGR, RCC_HSICFGR_HSITRIM_6);

  /* Reset CFGR register */
  CLEAR_REG(RCC->CFGR);

  /* Update the SystemCoreClock and SystemD2Clock global variables */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SystemD2Clock = HSI_VALUE;

  /* Adapt Systick interrupt period */
  if(HAL_InitTick(uwTickPrio)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clock switch is ready */
  while (READ_BIT(RCC->CFGR, RCC_CFGR_SWS)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CLOCKSWITCH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Reset CSION, CSIKERON, HSEON, HSI48ON, HSECSSON, HSIDIV bits */
  CLEAR_BIT(RCC->CR, RCC_CR_HSEON | RCC_CR_HSIKERON| RCC_CR_HSIDIV| RCC_CR_HSIDIVF| RCC_CR_CSION | RCC_CR_CSIKERON  \
  | RCC_CR_HSI48ON | RCC_CR_CSSHSEON);

  /* Wait till HSE is disabled */
  while (READ_BIT(RCC->CR, RCC_CR_HSERDY)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H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Clear PLLON bit */
  CLEAR_BIT(RCC->CR, RCC_CR_PLL1ON);

  /* Wait till PLL is disabled */
  while (READ_BIT(RCC->CR, RCC_CR_PLL1RDY)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PLL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Reset PLL2ON bit */
  CLEAR_BIT(RCC->CR,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disabled */
  while (READ_BIT(RCC->CR, RCC_CR_PLL2RDY)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PLL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Reset PLL3 bit */
  CLEAR_BIT(RCC->CR, RCC_CR_PLL3ON);

  /* Wait till PLL3 is disabled */
  while (READ_BIT(RCC->CR, RCC_CR_PLL3RDY)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PLL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if defined(RCC_D1CFGR_HPRE)
  /* Reset D1CFGR register */
  CLEAR_REG(RCC->D1CFGR);

  /* Reset D2CFGR register */
  CLEAR_REG(RCC->D2CFGR);

  /* Reset D3CFGR register */
  CLEAR_REG(RCC->D3CFGR);
#else
  /* Reset CDCFGR1 register */
  CLEAR_REG(RCC->CDCFGR1);

  /* Reset CDCFGR2 register */
  CLEAR_REG(RCC->CDCFGR2);

  /* Reset SRDCFGR register */
  CLEAR_REG(RCC->SRDCFGR);
#endif

  /* Reset PLLCKSELR register to default value */
  RCC->PLLCKSELR= RCC_PLLCKSELR_DIVM1_5|RCC_PLLCKSELR_DIVM2_5|RCC_PLLCKSELR_DIVM3_5;

  /* Reset PLLCFGR register to default value */
  WRITE_REG(RCC->PLLCFGR, 0x01FF0000U);

  /* Reset PLL1DIVR register to default value */
  WRITE_REG(RCC->PLL1DIVR,0x01010280U);

  /* Reset PLL1FRACR register */
  CLEAR_REG(RCC->PLL1FRACR);

  /* Reset PLL2DIVR register to default value */
  WRITE_REG(RCC->PLL2DIVR,0x01010280U);

  /* Reset PLL2FRACR register */
  CLEAR_REG(RCC->PLL2FRACR);

  /* Reset PLL3DIVR register to default value */
  WRITE_REG(RCC->PLL3DIVR,0x01010280U);

  /* Reset PLL3FRACR register */
  CLEAR_REG(RCC->PLL3FRACR);

  /* Reset HSEBYP bit */
  CLEAR_BIT(RCC->CR, RCC_CR_HSEBYP);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CLEAR_REG(RCC->CIER);

  /* Clear all interrupts flags */
  WRITE_REG(RCC->CICR,0xFFFFFFFFU);

  /* Reset all RSR flags */
  SET_BIT(RCC->RSR, RCC_RSR_RMVF);

      /* Decreasing the number of wait states because of lower CPU frequency */
  if(FLASH_LATENCY_DEFAULT  < __HAL_FLASH_GET_LATENCY())
  {
    /* Program the new number of wait states to the LATENCY bits in the FLASH_ACR register */
    __HAL_FLASH_SET_LATENCY(FLASH_LATENCY_DEFAULT);

    /* Check that the new number of wait states is taken into account to access the Flash
    memory by reading the FLASH_ACR register */
    if(__HAL_FLASH_GET_LATENCY() != FLASH_LATENCY_DEFAULT)
    {
      return HAL_ERROR;
    }

}

  return HAL_OK;
}

网友A(2022-09-30):
这个再次初始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再次初始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比如此贴4楼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762

网友(2024-03-21):
好家伙,就这个问题找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