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H7的DSP库移植!!!!!!!

楼主(2022-06-09):
请问一下,我移植H7的DSP库,直接把教程里插值例子的文件夹拷过来了,把工程文件加进去,然后头文件路径加进去,
都按着例子里加的,但是编译很多很多错误,

我的编译完工程这边是这样

例子里是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MDK的话,直接MDK RTE一键添加就行,非常方便,此贴楼主位有参考资料里面有对应的例子下载,使用的最新的1.10 DSP库。

DSP视频教程第8期:DSP库三角函数,C库三角函数和硬件三角函数的性能比较,以及与Matlab的精度比较(2022-06-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67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MDK的话,直接MDK RTE一键添加就行,非常方便,此贴楼主位有参考资料里面有对应的例子下载,使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一键添加进去也是报错 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还是会报错

楼主:
将cmsis_armcc.h和对应的core_cm7.h 两个文件替换成新版本的文件以后,
DSP库编译应该没问题,文件夹也出来了

但是由于更换旧版本文件,错误更多了

楼主:
请问,一编译就这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
当前是MDK RTE一键添加的吗,是的话,注意此贴问题即可。

MDK RTE一键添加最新版DSP库注意事项(2022-03-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55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