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从8.50.6升级到9.10.2后,cortex-M4会生成NEON指令,导致出现硬件错误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2-06-10):
硬件环境:MCU为MK60DX256VLL10(cortex-M4内核)。
软件环境:IAR 8.50.6(没问题)和IAR 9.10.2(有问题)。
问题描述:我使用的MCU是MK60DX256VLL10(cortex-M4内核),工程之前一直使用的是IAR 8.50.6,运行没问题,程序下载到板子上一直都是正常运行的。最近安装了IAR 9.10.2后,使用IAR 9.10.2打开之前的工程,编译没问题,下载到板子上后,直接进入了硬件错误中断即HardFault_Handler。
然后一步一步的调试,发现HardFault_Handler出现在执行这条语句:NVIC->ISER[(((uint32_t)(int32_t)IRQn) >> 5UL)] = (uint32_t)(1UL << (((uint32_t)(int32_t)IRQn) & 0x1FUL))。该语句在core_cm4.h,函数内容如下:
_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
  NVIC->ISER[(((uint32_t)(int32_t)IRQn) >> 5UL)] = (uint32_t)(1UL << (((uint32_t)(int32_t)IRQn) & 0x1FUL));
}

出现HardFault_Handler时的调用关系为:
UART_Init --> EnableIRQ(UARTDOCK_IRQn); -->NVIC_EnableIRQ(interrupt);-->NVIC->ISER[(((uint32_t)(int32_t)IRQn) >> 5UL)] = (uint32_t)(1UL << (((uint32_t)(int32_t)IRQn) & 0x1FUL));
进一步查看CFSR寄存器,只有UNDEFINSTR标志被置1。同时Fault exception viewer,提示信息如下:
The processor has escalated a configurable-priority exception to HardFault.
The processor has attempted to execute an undefined instruction (CFSR.UNDEFINSTR).
Exception occurred at PC = 0x414, LR = 0x45b
大致意思是处理器执行了一条未定义的指令,然后我打开汇编查看 PC = 0x414,截图如下:
我查了下VCEQ这条执行属于NEON的指令,cortex-M4内核是不支持这条指令的,不知道IAR为什么会出现这条执行,该工程在IAR8.50.6上是没问题的,该语句编译成汇编指令不会出现VCEQ这条指令。我使用IAR8.50.6和IAR9.10.2,分别打开这个工程,对比了下工程的配置,暂时没发现有啥不同的。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这是我工程设置的问题?还是IAR编译器的原因?硬汉可有啥好的建议?以便我进一步查找问题的根源。

楼主:
补充下,使用IAR9.10.2的时候,该语句也会出现 VQADD.U32 Q7,Q0,Q15,这条指令我查了下,也是NEON指令。

网友:
整不好是个bug,升级到最新的9.20试试

楼主:
我试了最新的IAR 9.20,依然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暂时只能使用IAR 8.50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最新的IAR 9.20,依然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暂时只能使用IAR 8.506。

把option 关键的配置截图发出来大家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