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RC16(Modbus多项式)怎么增量更新CRC,只改了1个字节?

楼主(2022-06-10):
比如一堆数据,原来CRC是算好了的,现在改了已知位置的1个字节,如何使用现有CRC直接计算出新的?
用途是从设计上减少计算量,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
CRC好像是把每次计算的结果作为初值进行下一次计算
如果两个包前面有很多数据完全相同,可以先计算相同部分的CRC值,以此作为CRC初值计算后续部分,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计算量

网友:
http://www.ip33.com/crc.html上面测试
比如选择CRC-16/CCITT-FALSE,宽度是16,多项式是1021,初始值是FFFF,结果异或值是0000,
此时计算123456(ASCII)得到结果2EF4(Hex),计算1234(ASCII)得到结果5349(Hex)
然后把上面参数中的初始值改成5349,其它参数不变,计算56(ASCII)得到的结果还是2EF4

如果是Modbus协议好像输入输出数据还会反转,这个要特殊处理一下

网友:
还有更快的办法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lculation-in-splits
CRC(a XOR b) == CRC(a) XOR CR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