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一下LevelX的坏块管理是如何是实现的?

楼主(2022-06-10):
LevelX坏块管理是需要我配置文件么?还是默认就已经打开了?最近被nand flash + filex + levelx弄得头疼,经常会出现读出来的文件数据是随机数?怀疑是之前没有开FileX的容错模块或者是nand有坏块。

网友A:
levelx的滑块没有研究过。

使用这种坏块管理一定要注意,一旦修改一次配置项,一定要低格,再文件系统格式化,再使用,否则管理会出问题,之前使用RL-FlashFS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velx的滑块没有研究过。

使用这种坏块管理一定要注意,一旦修改一次配置项,一定要低格,再文件系统格 ...

请问要怎么开启坏块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velx的滑块没有研究过。

使用这种坏块管理一定要注意,一旦修改一次配置项,一定要低格,再文件系统格 ...

RL-FlashFs 如何低格,有例程吗

楼主: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lx_nand_flash_initialize();"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22-10-21):
兄dei 能加个 qq聊一下nandflash的问题嘛,跟您学习一下,谢谢1454014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