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自定义按钮 怎么实现透明?

楼主(2022-06-10):
自定义按钮,并且在自定义的回调函数中 填充了一个矩形 作为一个菜单按钮, 我怎么能将这个实心矩形 透明呢?谢谢

网友A:
类似这种吗

Semi transparent dialog--透明对话框的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06&fromuid=58

网友B:
自己绘制的矩形,直接改填充颜色的透明度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吗

Semi transparent dialog--透明对话框的实现

是这样的透明,MCU是GD的450 用了透明后 渲染效率比较低, 操作起来流畅度下降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绘制的矩形,直接改填充颜色的透明度就好啦

用了透明度后 流畅度下降了很多,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不降低流畅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透明,MCU是GD的450 用了透明后 渲染效率比较低, 操作起来流畅度下降好多。

用的这款芯片支持硬件alpha融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这款芯片支持硬件alpha融合不

看芯片spec 支持硬件alpha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