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程序在SRAM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2-06-10):
   由于STM32H7的flash比较小,考虑外挂flash来暂存程序和应用相关文件,然后程序通过BootLoader加载到axi sram运行,但是目前发现bin文件已经大于512k但是code部分是足够小能放在axi sram,是否有办法能仅将code加载到axi sram,RO和RW部分直接加载到其他SRAM和SDRAM中?

网友A:
将程序Execution region设置为RAM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程序Execution region设置为RAM区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加载域的空间不够,即CODE+RW+RO > 512KB,无法在AXI RAM中加载

网友B:
可以的,此贴的分散加载配置方案就行。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此贴的分散加载配置方案就行。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 ...

现在片外就只有qspi flash 用来存储数据用,开xip模式不能写数据到qspiflash里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片外就只有qspi flash 用来存储数据用,开xip模式不能写数据到qspiflash里面了

跳转回你的内部Flash后操作QSPI Flash写操作,之后再内存映射模式切换回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转回你的内部Flash后操作QSPI Flash写操作,之后再内存映射模式切换回去即可

有类似的例子嘛?可靠性如何保证?执行写和擦除的时候需要关中断吧?擦除的时间特别长,不知道这种情况关中断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类似的例子嘛?可靠性如何保证?执行写和擦除的时候需要关中断吧?擦除的时间特别长,不知道这种情况关中断 ...

这个直接操作就行。动态切换配置,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