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讨论一种比较合适的IAP方式

楼主(2022-06-11):
Hi,

用STM32H743,没有外扩FLash器件(后续考虑),当前我是使用Boot + App 的形式运行:
1. Boot是在Flash前256K空间
2. App 在后面 的Flash空间

当前使用Boot更新App没啥问题,我现在也想能更新Boot,考虑过两种方式:
1. 使用Boot自己更新自己,把Boot放到Ram中运行(还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处是,同一套代码和流程,只是地址不一样而已。
2. 使用App部分再加入烧写Boot部分代码。比较恶心,总感觉一个IAP干了两次。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想法。特别是硬汉哥的想法。

网友A:
方法1和方法2都可以,都比较简单。
具体你怎么实现的,用户不关心这个,用户仅关心体验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和方法2都可以,都比较简单。
具体你怎么实现的,用户不关心这个,用户仅关心体验好不好使。

STM32H7将Flash中代码全部加载到Ram,然后在Ram中运行,硬汉哥有推荐学习文档么?
另外,H7  Tool是咋更新Boot的,我每次用感觉很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H7将Flash中代码全部加载到Ram,然后在Ram中运行,硬汉哥有推荐学习文档么?
另外,H7  Tool是咋更 ...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74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 ...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4天前更新。
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4天前更新。
谢谢哈。

造福大家,义不容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福大家,义不容辞。

硬汉哥,啥时候能出个时钟设置到480Mhz & 600Mhz的说明。 现在一致混在400Mhz。 哎,现在出来混社会了,不像在学校那会儿能通宵,通宵的搞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啥时候能出个时钟设置到480Mhz & 600Mhz的说明。 现在一致混在400Mhz。 哎,现在出来混社会了, ...

这个就是480的参考例子,600的我们不做,容易把芯片搞出问题。超频太高了。

STM32H743驱动32bit SDRAM最高时钟是100MHz,实际测试120MHz也可以,提供个参考设置案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9144&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 ...

能把boot複製到ram嗎

网友C:
用过方法1实现,不过目前阶段都是设计的boot不可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方法1实现,不过目前阶段都是设计的boot不可升级

这种方法会不会有Flash读保护问题,如果从RAM启动,如果开了Flash保护是不能读的,写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boot複製到ram嗎

参照硬汉哥的贴子,可以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常见的boot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480的参考例子,600的我们不做,容易把芯片搞出问题。超频太高了。

STM32H743驱动32bit SDRAM ...

连夜试了下,确实可以哈。
关于Flash等待时间有点疑惑,我只看到在SystemInit中做了设置,这个是在main之前执行的,即是不能自动根据主频来自动调整的,目前看只是通过设置LDO电压等级,来影响FLash的读取速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夜试了下,确实可以哈。
关于Flash等待时间有点疑惑,我只看到在SystemInit中做了设置,这个是在main ...

是在SystemClock_Config做的。不是在main之前。

楼主:
是这部分么,这里只需要设置电压等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部分么,这里只需要设置电压等级嘛。

显然不是这里啊,你有必要对H7的上电执行流程熟悉下了。

楼主:
  被伺候舒服了  眼睛都不能安分看看资料了。

网友(2023-08-10):
请问有代码吗我用的是stm32h750vbt6,只用芯片的128k 的flash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方法1和方法2都可以,都比较简单。
具体你怎么实现的,用户不关心这个,用户仅关心体验好不好使。

硬汉哥,他这个做法应该看你哪个教程哇,我也是只用芯片自带的flash做bootloader和ap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他这个做法应该看你哪个教程哇,我也是只用芯片自带的flash做bootloader和app

这个满足需求不。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748&fromuid=58

网友(2023-11-03):
你好,请问能发下你的boot更新app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