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TM32H7 SDRAM启动的坑

楼主(2022-06-11):
       最近在尝试将程序转移到SDRAM来运行,发现有一些坑,分享给大家:

1.bootloader将程序搬运到SDRAM并跳转后发现SDRAM所有数据都变成AA.调试后发现问题是在新版本驱动中SystemInit()存在禁用FMC的代码

void SystemInit (void)
{
#if defined (DATA_IN_D2_SRAM)
 __IO uint32_t tmpreg;
#endif /* DATA_IN_D2_SRAM */

  /* FPU settings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if defined(DUAL_CORE) && defined(CORE_CM4)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for cortex-M4 ------------------*/
#if defined(USER_VECT_TAB_ADDRESS)
  SCB->VTOR = VECT_TAB_BASE_ADDRESS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D2 AXI-RAM or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USER_VECT_TAB_ADDRESS */

#else

  /*
   * Disable the FMC bank1 (enabled after reset).
   * This, prevents CPU speculation access on this bank which blocks the use of FMC during
   * 24us. During this time the others FMC master (such as LTDC) cannot use it!
   */
  FMC_Bank1_R->BTCR[0] = 0x000030D2;  //此处会禁用FMC,到时SDRAM,必须注释掉才能SDRAM启动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
#if defined(USER_VECT_TAB_ADDRESS)
  SCB->VTOR = VECT_TAB_BASE_ADDRESS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D1 AXI-RAM or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USER_VECT_TAB_ADDRESS */

#endif /*DUAL_CORE && CORE_CM4*/

}

2.如果希望SystemInit()来帮自己设置中断向量的位置,需要设定宏定义USER_VECT_TAB_ADDRESS=0xD0000000U,这个是和以前不同的

3.官方的ExtMem_CodeExecution范例程序里面,其实在SystemInit()是有一个SystemInit_ExtMemCtl(),提前初始化SDRAM,这样是可以解决__main()无法将RW和RO数据释放到SDRAM的问题

网友:
如楼主所说,确实,C启动代码Execution region的加载是核心。

网友A(2024-01-25):
感谢老哥,卡了三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25-03-03):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哥,卡了三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你好,请问一下你具体是怎么解决了的吗,我也找到这个问题了,现在还在想用什么方案去解决?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哥,卡了三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现在就是发现我这没有SystemInit_ExtMemCtl()这函数,感觉没办法解决了,注释掉也不行,用硬汉哥的方法也会进硬错误中断,感觉就是要用这个函数在进入main前初始化SDRAM来解决了,但是我这没有啊

网友B(2025-06-27):
我现在也是在bootloader里面把spiflash的镜像写到SDRAM里面去,但是跳转不成功是是什么原因呢? 有源码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是在bootloader里面把spiflash的镜像写到SDRAM里面去,但是跳转不成功是是什么原因呢? 有源码可以 ...

可以参考这个例子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程说明以及跑分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720&fromuid=58

网友:
我就是按照这个例程来的还是跳不过去,我想问下这个对硬件的那个boot管脚有没有拉高拉低的要求啊?之前的默认从片内flash读取镜像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