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H7上运行U-boot

楼主(2022-06-11):
uboot是已经适配了STM32H743i-Discovery,要在H7开发板上运行,修改起来也比较简单。
1、修改\u-boot-2021.10\u-boot-2021.10\arch\arm\dts\stm32h743i-disco.dts
memory@d0000000 {
                device_type = "memory";
                reg = <0xd0000000 0x2000000>;
        };

改:
memory@c0000000 {
                device_type = "memory";
                reg = <0xc0000000 0x2000000>;
        };

aliases {
                serial0 = &usart2;
        };

改:
aliases {
                serial0 = &usart1;
        };

&usart2 {
        pinctrl-0 = <&usart2_pins>;
        pinctrl-names = "default";
        status = "okay";
};

&usart1 {
        pinctrl-0 = <&usart1_pins>;
        pinctrl-names = "default";
        status = "okay";
};

2、修改u-boot-2021.10\u-boot-2021.10\arch\arm\dts\stm32h743i-disco-u-boot.dtsi
(1)H7开发板和STM32H743i-Discovery 使用相同的SDRAM,只是H7的sdram使用的是bank1
bank1: bank@1 改 bank1: bank@0
(2)修改SDRAM引脚
                                 <STM32_PINMUX('H', 5, AF12)>,
                                 <STM32_PINMUX('H', 6, AF12)>,
                                 <STM32_PINMUX('H', 7, AF12)>,
改:
                                 <STM32_PINMUX('H', 2, AF12)>,
                                 <STM32_PINMUX('H', 3, AF12)>,
                                 <STM32_PINMUX('H', 5, AF12)>,

3、生成的u-boot.bin 下载到0x08000000地址即可

网友A:
能提供移植好的工程源码嘛?另外这个uboot能在STM32H750上用嘛?能控制在128k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移植好的工程源码嘛?另外这个uboot能在STM32H750上用嘛?能控制在128k内嘛?

uboot上有h750的例子,不过uboot.bin是存放在外部的qspi-flash,需要另外写bootload跳转到qflash里运行uboot

网友:
哦豁,多谢楼主,还研究过一段时间,不过我把名称都改了,stm32h743i-disco.dts这种改成我自己的,一直没通过编译。有空再研究一下

网友A:
uboot有啥用,能在h750上跑linu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有啥用,能在h750上跑linux吗?

不行,没有mmu

网友:
可以,从Linux内核版本4.X就开始支持无MMU版本了。现在最新的5,X版本支持F4,F7,H7等单片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