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 PICO板子原理图

楼主(2022-06-12):
经常忘记原理图放在了哪里。

网友A(2023-04-01):
请教下,这个裸片的2040也可以通过usb烧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裸片的2040也可以通过usb烧录么?

可以,通过dfu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裸片的2040也可以通过usb烧录么?

内部带了bootloader,直接在电脑上虚拟出一个磁盘,把固件拖进去行了

网友B:
还支持SW接口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支持SW接口烧录。

这个sw口要特殊的烧录器吧,stlink的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