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22-06-12):
怎么使用hal accumulate函数完成crc分块校验与整体校验crc值相等

网友A:
这个函数支持连续调用,继续调用计算就行了,与整体CRC的区别是少了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支持连续调用,继续调用计算就行了,与整体CRC的区别是少了Reset

你好,确实是连续调用了,但是就是连续调用后结果对不上
分块部分
整块部分

网友A:
我这里做了一个例子,你试试,刚刚测试了没问题。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bin也支持),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做了一个例子,你试试,刚刚测试了没问题。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 ...

大佬我的还是有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做了一个例子,你试试,刚刚测试了没问题。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 ...

这些都是我的修改,还是找不到问题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做了一个例子,你试试,刚刚测试了没问题。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 ...

硬汉大佬,我仿照你的做了一定修改,但是结果还是对不上,DR寄存器也清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佬,我仿照你的做了一定修改,但是结果还是对不上,DR寄存器也清零了

经过网友排查,结论是:延时时间会对crc寄存器计算结果造成影响。。。

估计程序里面有隐含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网友排查,结论是:延时时间会对crc寄存器计算结果造成影响。。。

估计程序里面有隐含的bug。

好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