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低功耗定时器输出PWM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2-06-12):
使用v7开发板例程《V7-017_低功耗定时器PWM输出.rar》,用示波器观察 PD13 端口
感觉波形不是很稳定,脉宽忽大忽小的,没有普通TIM的PWM稳定。
按照教程中的测试3种不同的时钟源,不稳定的问题都存在。
请问一下,这个是低功耗定时器自身的硬件问题吗?软件有办法弥补么?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是V7板子吗,然后你确定你的示波器好使不(设置好没,正常供地没)。下面是我的测试,作为硬件外设,不会出现这么low的bug的,ST的芯片出现这种bug,就有点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