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某开发板上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2022-06-12):
如题,准备入手某款STM32开发板,先看了原理图发现按键是按下直接和地相连,如图
三个按键和芯片PC8 PC9 PD2直连,然后这几个引脚在板子上又被排针引出
想问下,如果PC8 PC9 PD2三个引脚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或者复用推挽输出模式,且输出高电平,按键到地又没有串联电阻,这时候按下按键,会导致芯片短路损毁吗?

网友:
如果主动这么定义,会的。但是,默认情况下,复位,或者无代码,IO口都是高阻低电平。

楼主:
会烧整个芯片,还是单个引脚呢?

网友:
不会烧引脚

网友:
不安全,烧的话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