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有关分散加载

楼主(2022-06-12):
你好,请教:把字库图库等文件放置在外部SPI_FLASH的这种分散加载的方法是否适用于F103系列呢?盼回复。

网友:
适用;但当时推出F1时还没有Quad-SPI,在F1可以考虑用Parallel NOR Flash实现。

网友:
没问题,所有单片机都可以,使用SPI Flash的话,直接下载存储就行。标准SPI Flash读取的时候不能采用内存映射模式,仅仅是方便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