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IAP] 怎升級Bootloader

楼主(2022-06-13):
目前分區如下
RAM  16K
boot  16K
app1 22K
app2 22K
TMP 4k
app2 是拿來萬一升級失敗可以退回去app1
但沒想明白 這樣BOOT要怎麼升級

网友A:
app升级boot就行。

网友B(2023-11-22):
引用 网友A:
app升级boot就行。

app升级boot 如果中间断电,直接变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p升级boot 如果中间断电,直接变砖

这样的话,你的boot也得做双备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的boot也得做双备份了。

双备份也解决不了问题吧,比如我在外部备份了一个BOOT,但是升级主BOOT的时候,掉电,重新上电还是会挂掉,还是会变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备份也解决不了问题吧,比如我在外部备份了一个BOOT,但是升级主BOOT的时候,掉电,重新上电还是会挂掉 ...

没问题,H7系列可以设置从任意Flash地址启动。切换后,同时通过选项字节配置,将启动地址也改了,防止掉电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H7系列可以设置从任意Flash地址启动。切换后,同时通过选项字节配置,将启动地址也改了,防止掉 ...

Cortex-M7 支持这种特性,Cortex-M4 好像不支持吧。这就尴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rtex-M7 支持这种特性,Cortex-M4 好像不支持吧。这就尴尬了

很多型号支持BANK,双BANK的配置切换启动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型号支持BANK,双BANK的配置切换启动地址。

多谢多谢,支持安富莱发展越来越好

网友C:
你这个boot是自己写的,这个boot可以用芯片自带的boot来升级啊。就是st的cubeprogrammer操作的那个空间地址。

网友D:
新Bootloader先缓冲到RAM中,传输完再更新(过程中所以代码必须再RAM中跑),这样中途断电可能性极少。当然前提是RAM要够。

网友E:
将传输与升级分开,实际升级动作秒以内就没什么风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boot是自己写的,这个boot可以用芯片自带的boot来升级啊。就是st的cubeprogrammer操作的那个空间地址 ...

我需要网络接收数据,然后给APP升级。MCU的本身bootloader怎么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Bootloader先缓冲到RAM中,传输完再更新(过程中所以代码必须再RAM中跑),这样中途断电可能性极少。当然 ...

你这种还是存在风险,即使缓存在RAM中,中途断电,RAM数据丢失也就,变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传输与升级分开,实际升级动作秒以内就没什么风险了

实际动作很难秒以内的。因为Bootloader要加操作系统及网络协议栈等,文件还是挺大的。你这是一种方法,只是规避,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
目前也遇到boot升级存在风险的问题。我这边在APP中进行boot的升级,将boot从flash的备份区拷贝到flash的运行区共需要16ms,这个过程存在风险,因为芯片上电后是从boot运行区启动,再跳转到APP。有个疑问,软件如果要更新,升级APP就够了,什么情况下才会去升级boot呢?

网友:
只要通过app去升级boot,风险肯定是有的,只是如何做到最低。无疑app先把待升级固件储存到sram,完整后更新boot是风险最小的,如果还不放心,加大cpu端供电滤波电容,更新boot前检测一下供电电压,高于一定值再更新,即使断电,滤波电容电量还能确保升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