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电流应该怎么提高呢

楼主(2022-06-13):
我这个电路图 是输出负高压2500V/5mA,但是我现在输出测量得到的是负2500V /3mA左右,mos管用的是IRF540N ,我更换大一点的变压器 电流也没有上去,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电流呢,让他达到负2500V/5mA

网友(2023-06-16):
不太懂,按照逻辑应该是:
换T3(R6改小) ,
改变压器(线直径),
倍压电路中二极管换大电流的并增大电容器容量。
好像就这三点。
你只是改了变压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