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信号频率解析

楼主(2022-06-14):
请问给定一段信号,信号在不同时间段频率不同,每个段都需要解析出频率(已经定好协议)
举例:
总信号分为A+B+C三段,各段持续时间大约1ms。
A段:20000hz  代表含义1
        20025hz   代表含义2
        20050hz   代表含义3
        。。。。以此类推
B段:类似A段
C段:类似A段

目前思路:
对收到的信号做短时FFT,即STFT
遇到的问题:A段频率分辨率要达到25hz,需要FFT的总采样长度是1/25 = 40ms,但A段的信号时间才1ms,所以FFT无法满足分辨率要求。

经过查询资料,有看到小波变换和希尔伯特 黄变换,这两个都可以做到时频分析,但是我不确定频率分辨率能否达到要求。

请教大神,这个方案应该如何做?

网友A:
如果是方波,直接用定时器捕捉后计算频率。
如果是其他波形看看能不能整成方波,再捕捉后计算频率,
或者直接通过两次捕捉的信号之间的间隔判断就可以,类似于用定时器捕捉捕获红外遥控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方波,直接用定时器捕捉后计算频率。
如果是其他波形看看能不能整成方波,再捕捉后计算频率,
或者 ...

接受端用运放将信号放大,但是可能也会将噪声放大。所以这种方式统计出来的方波次数可能会有一定偏差。
另外这种方式对信号的伏值又要求。

网友B:
小波分析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波分析了解一下

您好  小波分析的频率分辨率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小波分析的频率分辨率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没问题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  我看了arm_cortexM4lf_math.lib没有小波变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  我看了arm_cortexM4lf_math.lib没有小波变换

小波变换应该得自己实现,官方DSP库好像是没有的。官方DSP硬汉大佬玩的很溜,你可以咨询一下他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波变换应该得自己实现,官方DSP库好像是没有的。官方DSP硬汉大佬玩的很溜,你可以咨询一下他看看有没有 ...

谢谢。请问从理论上来讲,小波变换是如何达到频域分辨率要求的,即1ms的信号的时长,变换后能达到几hz的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从理论上来讲,小波变换是如何达到频域分辨率要求的,即1ms的信号的时长,变换后能达到几hz的 ...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你意思是说1ms数据量做变换。如果这样的话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你意思是说1ms数据量做变换。如果这样的话估计不行。

谢谢,那希尔伯特 黄变换这种能达到需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希尔伯特 黄变换这种能达到需求吗

所有变换的前提应该都是有数据源支持作为前提

网友C:
Hibert变换下1ms差不多可以,对信号质量要求很高。仿真的话10ms基本上可以做到0.01Hz,实际FPGA上板测试收到很到限制100ms做到了0.01Hz精度。可以看我之前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bert变换下1ms差不多可以,对信号质量要求很高。仿真的话10ms基本上可以做到0.01Hz,实际FPGA上板测试收 ...

谢谢大佬
请问是这个吗
“给自己回复一下,经过这几天疯狂的资料查询和同事讨论,目前看来通过hibert或者正交下变频转换成I/Q信号,然后求取相位,记录相位周期和相位角应该是可以的”
大我有几个问题啊:
1、Hibert变换我不太了解,这个代码实现起来难不难啊
2、1ms的数据做Hibert变换,用stm32F4系列的单片机计算,能在1ms内完成吗?
3、您说的FPGA是硬件来实现Hibert变换吗?
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请问是这个吗
“给自己回复一下,经过这几天疯狂的资料查询和同事讨论,目前看来通过hibert或 ...

1,不难,fir滤波器实现带入Hibert系数。
2,单片机的不是很清楚,我是做的FPGA全是数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难,fir滤波器实现带入Hibert系数。
2,单片机的不是很清楚,我是做的FPGA全是数据流。

谢大佬   FPGA来实现的话  处理的延时大不大,能做到近乎实时的频率测定吗

网友C:
频率测定是需要时间的,要足够的样本量。我觉的你需要的不是频率吧。
看下FSK的调制解调,你这个像是3FSK换个思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测定是需要时间的,要足够的样本量。我觉的你需要的不是频率吧。
看下FSK的调制解调,你这个像是3FSK: ...

发射端协议已经规定好了就是一连串的方波,接收端要在里面解析出来delta=25hz的一些频率值,每个频率值代表特定含义。
感觉FSK跟这个不想关呀

网友(2022-09-18):
引用 楼主:
发射端协议已经规定好了就是一连串的方波,接收端要在里面解析出来delta=25hz的一些频率值,每个频率值代 ...

接收端是方波吗?或者几乎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为啥弄那么复杂,直接随便一个测宽方案不就行了?差了几十赫兹了呢,而且都1ms左右时间了,哪怕中断后测宽都来得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