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定时器进不去,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2-06-14):
具体代码如下图。图一创建定时器,图二在主界面的按键按钮释放后要开启定时器。在emwin模拟器里运行结果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板子上的实验结果是:按下按键后出现OK对话框,但是一直没有消失,感觉是一直没有进去case WM_TIMER中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这样是要不得的?设计功能是结束当前窗口,回到上一个窗口。

                                        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Parent(pMsg->hWin));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CurrenthWin = WM_GetPrevSibling(pMsg->hWin);
                                        WM_SetFocus(CurrenthWin);
要这样?
                                        CurrenthWin = WM_GetPrevSibling(pMsg->hWin);
                                        WM_SetFocus(CurrenthWin);
                                        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Parent(pMsg->hWin));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要不得的?设计功能是结束当前窗口,回到上一个窗口。

                                        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Parent( ...

可以试试,以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以实际测试为准。

osDelay(10);
if(BackLight_Status == BackLightOn)
{
        free_mem_byte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used_mem_byte =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GUI_Exec();
        OLED_StartDraw();
        OLED_EndDraw();
}
else
{
        //osDelay(30);
}
现在是亮屏时,才刷新EMWIN,刷新屏幕。
要不要把
        free_mem_byte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used_mem_byte =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GUI_Exec();
放到判断外面。
会不会这里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elay(10);
if(BackLight_Status == BackLightOn)
{

满足你的要求,且工作正常的话,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