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请教下,目前使用 esp32-s3 的模块驱动 spi 的接口lcd ,显示颜色不正常 ?

楼主(2022-06-14):
请教下,目前使用 esp32-s3 的模块驱动 spi 的接口 lcd ,显示颜色不正常 ?

貌似就是 rgb,bgr, brg 没有搞对,这个货怎么会这样呀 ?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

网友A:
帮顶。
这个的SPI应该是字节收发吧,注意高低位顺序和字节顺序。

网友B:
如果你是用lvgl的,要把LV_COLOR_16_SWAP宏设置为1。原因是SPI口输出以字节为单位,但LCD却期望以16bits为单位。
所以ESP32在像素缓存时就先交换了字节序,从而就可以直接通过DMA传输了(避免了传输之前的交换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这个的SPI应该是字节收发吧,注意高低位顺序和字节顺序。

确实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目前已经解决了,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lvgl的,要把LV_COLOR_16_SWAP宏设置为1。原因是SPI口输出以字节为单位,但LCD却期望以16bits为 ...

确实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目前已经解决了,感谢感谢啊

不过我没有使用 lvgl , 直接 裸奔就行,后续看情况是否需要加上 lvgl,

不知道lvgl 消耗资源怎么洋啊 ?  我目前可用的 sram 只有 300 多KB, 还有一些其他的程序需要使用,估计留给 lvgl 的sram 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