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关于STM32H743使用CAN通讯通过IAP进行升级,使用跳转系统Bootloader

楼主(2022-06-14):
求大佬解惑:

1、如何判断当前程序已经跳转至系统BootLoader?
2、上位机与下位机设备通讯调试,用的是TCP转CAN ,这个芯片是怎末判断系统升级用的CAN外设?
3、主机可以对从机以这种方式进行升级吗?

网友:
1、使用STM32CubeProg可以正常连接。
2、同上。
3、如果是用的STM32CubeProg,直接升级即可,如果自己的随意。

网友A:
STM32CubeProg不是跑在PC端吗?  它可以直接操作CAN总线,还是要通过什么网关来转?谢谢!

网友A:
        -        1 example with SPI bootloader via ST-LINK/V3 Bridge
        -        1 example with CAN bootloader via ST-LINK/V3 Bridge
        -        1 example with I2C bootloader via ST-LINK/V3 Bridge

是要使用ST-LINK/V3做桥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Prog不是跑在PC端吗?  它可以直接操作CAN总线,还是要通过什么网关来转?谢谢!

不用,可以用这个检测是否连接成功.只不过他不能检测网口.
这个我也没弄出来,先不弄了,我需要在发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        1 example with SPI bootloader via ST-LINK/V3 Bridge
        -        1 example with CAN bootloader via ST-LINK ...

求例程

网友:
这个是ST-LinkV3里面的说明文件,没看到例程

网友:
等我的,我的可以全部打通。

准备支持H7-TOOL通过CAN,SPI,I2C和串口方式下载固件玩法(2022-06-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03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