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STM32H750 LVGL V8 速度慢,有没有办法用KEIL 跟踪

楼主(2022-06-15):
硬汉哥和各位大神好!

最近移植原来的工程到LVGL  V8, 没想到运行速度比V7慢了很多,起码10倍的差距。我的UI就一个CHART+CANVAS 还有几十个按键和字符,实时采样ADC数据分析并通过CHART显示出。 直接跑BENCHMARK  V8也比V7慢很多。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查问题了。 这个问题搞了快一周了, 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硬件和LVGL驱动肯定没有问题,因为能正常运行。怀疑某些控件刷新有问题,但是直接用断点去跟踪非常困难,因为LVGL底层比较复杂,很难跟踪。不知道KEIL 下面有没有工具可以分析运行所占时间最长的代码?  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

请硬汉哥和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LVGL8就是卡,卡的嗷嗷叫。V8版本升级的有问题。

可以优化的地方。
(1)H750本身也是有2MB容量的Flash,强行都下载到内部Flas试试。
(2)V7的32bit SDRAM,你看下你的是不是16bit的。

然后然后就是Cache,读写Cache全部开启,先不管Cache命中的花屏问题。

网友:
我就发现过这个情况,我用的一个芯片不能DMA,就只能一点点把数据拷贝到内存里面去。
结果我本来用的V7,发现超级无敌慢,最后直接换成老的V5,速度就正常了不少。
这玩意现在是越来越慢,真是无语了

楼主:
多谢硬汉哥和楼上兄弟,V8慢,不会吧? 我问过LVGL作者,他说V8实际比V7还要快一点点,应该他们团队是有实际测量,而不是随口说说。我怀疑还是使用上没有注意一些要点,导致效率下降很多。我已经是32BIT SDRAM, 打开CACHE. 工程中只是换了LVGL库,改了不兼容的地方。驱动都没怎么变。
听说ETM可以分析出耗时最大的函数,请问目前KEIL平台, 用ULINK ME/ STLINK /JLINK 工具能否实现简单的代码运行统计功能?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多谢各位!

网友A:
我在PC模拟器上开发,也发掘越来越慢。LVGL8.2.0比LVGL8.0.2慢很多,滑屏都有点卡。
看来它底层实现机制不好,所以越扩展越低效了。看它代码也是一堆的switch-case,还有频繁的内存alloc-free。
可是适合嵌入式的开源GUI太少,都是些非丑即残的货!

楼主:
多谢硬汉哥和楼上各位大神!
不会吧,我跟LVGL作者请教过,他说 V8 比V7还要快一点点, 这个应该不是随口说说,他们开发团队应该是有实际测量比较的吧。 是不是我们使用时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严重影响了效率?
另外请教硬汉哥,不知道 KEIL 的Event Recorder  能不能帮助找出是那个函数占用了大量时间? 方便检查可能的低效或错误代码。

多谢各位!

网友:
V8好像更新了刷新方式,驱动有没有用DMA,需要调试一下底层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PC模拟器上开发,也发掘越来越慢。LVGL8.2.0比LVGL8.0.2慢很多,滑屏都有点卡。
看来它底层实现机制不 ...

LVGL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小而快的UI了,我用了项目做到快完成一半了,现在都后悔死了,都有改用其他UI的想法了~~~

楼主:
楼上兄弟们怎么都是差评
我用的STM32H7,DMA2D是开启了的。速度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引起。 可能还是某些配置或者调用规则上没有注意。 还请硬汉哥指点下 KEIL 的Event Recorder   的使用,初步看了教程,了解了大致功能,但是不知道如何用于查找最耗时的函数。

还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们怎么都是差评
我用的STM32H7,DMA2D是开启了的。速度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引起。 可能还是某些 ...

你可以把基础的工程发上来看看,就只是能跑lvgl部分的,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PC模拟器上开发,也发掘越来越慢。LVGL8.2.0比LVGL8.0.2慢很多,滑屏都有点卡。
看来它底层实现机制不 ...

真的吗?我想回退版本了

网友:
touchgfx,听说华为有源码,表也是用它做的

网友B:
还是坚守emwin吧,大公司,大团队,优化肯定比单兵作战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坚守emwin吧,大公司,大团队,优化肯定比单兵作战强

确实是,亲身感受,当然可能跟个人水平有关系,要不是当初图新鲜,图开源什么的也不选这个用于项目,自己先玩玩还可以。做项目还是已稳定为大啊~~~

网友C:
正在调H750用LVGL8,LVGL8.0我用F407驱动过和以前的版本速度上用是感觉不出来快慢的,用F1C200S也驱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调H750用LVGL8,LVGL8.0我用F407驱动过和以前的版本速度上用是感觉不出来快慢的,用F1C200S也驱动过。

试一下8.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在调H750用LVGL8,LVGL8.0我用F407驱动过和以前的版本速度上用是感觉不出来快慢的,用F1C200S也驱动过。

正在调H750用LVGL8,放个移植好的demo上来大家学习学习呗~~~~

网友:
connot find -isdl2main
connot find -isdl2test
直接编译显示

网友:
LIBS += -L$$PWD/lib/ -lSDL2
LIBS += -L$$PWD/lib/ -lSDL2main
LIBS += -L$$PWD/lib/ -lSDL2_test

要改一下,可以编译通过,目前还没跑起来,再排查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调H750用LVGL8,放个移植好的demo上来大家学习学习呗~~~~

目前刚点亮屏幕,之前来论坛是想看看有没现成的。如果移植好,效果没问题我就传上来。我是用的8.0不是8.2.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DmtTRwj3u_dx81u1rnkQQ?pwd=abcd
提取码:abcd
H750内置Flash和内置RAM,驱动的屏是320*240的触屏是GT911主控。没开CACHE。画屏驱动接口函数如下,里面的WHILE可以改成用LTDC的重载中断。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The most simple case (but also the slowest)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by-one*/
//        MMU_TestCleanDCache();
        LTDC_Layer2->CFBAR  =(uint32_t)color_p;
        lcdtmpaddr=(uint32_t)color_p;
                        LTDC->SRCR=0x02;
        while(1)
        {
                if((LTDC->SRCR&0x02)==0)
                        break;
        }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N_2sUg9IOcKf4OlLbHwoA?pwd=abcd
提取码:abcd

新的开了CACHE,用了硬件I2C。使用更流畅,之前链接取消。是强上内部2M FLASH。之前不开CACHE是开ICACHE后用IO模拟的I2C不正常,一开始就想用硬件I2C所以就没查原因了。

网友E:
750才128KB的FLASH,LVGL需要120KB的存贮空间,你程序在内置flash里面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0才128KB的FLASH,LVGL需要120KB的存贮空间,你程序在内置flash里面运行?

应该是强上750内部的2M FLASH

网友(2022-09-07):
我刚用Lgvl V6.0移植到V8.2, 库文件多少很多, 没有了6.0版本的简练, 感觉要V6.0可以玩玩, 听你们吐槽V8.2慢, 那就更无法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