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按键控件按下去其他地方出现白点

楼主(2022-06-15):
在ST切换GD单片机项目上,使用wmwin时,用button做了一个控件,但是当按键按下时,在左下角或者其他地方会出现一个白点,并且白点出现后不再消失,从内存截屏发现白点也存在,但是对内存进行测试,内存并没有问题,将STEMWIN换成EMWIN,问题依旧在。哪位大佬遇见过或者有没有其他排查手段。视频无法上传,只能传一个图片,最下面白点时按最下面按键出现的。求大佬指教

网友A:
把游标剪头显示出来,滑动看是否有残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游标剪头显示出来,滑动看是否有残影问题。

刚试了,没有残影,这个是测试哪块的?

网友B:
有没有SDRAM之类的,以前调试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SDRAM配置参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DRAM之类的,以前调试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SDRAM配置参数问题

SDRAM配置问题,能否分享下具体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SDRAM测试了正常,找到问题了,GD的DMA2D这块和ST好像又差异。屏蔽掉就好了,但是找不到为啥在GD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