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官方VSCode插件终于上线,IAR Build

楼主(2022-06-15):
(无正文)

楼主:
可惜了,我这版本不满足要求:
The selected IAR toolchain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extension. The minimum supported version is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8.10.1.

网友A:
难道要新发布的9.3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要新发布的9.30才行。

看字面意思,提示是说没法改工程配置,估计编译仿真不受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字面意思,提示是说没法改工程配置,估计编译仿真不受影响

测试了,任意加载一个工程后,跳转什么的都贼好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调试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任意加载一个工程后,跳转什么的都贼好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调试仿真。

左侧项目窗口好象没有有output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项目窗口好象没有有output文件夹

左侧只有个IAR BUILD

网友:
好像不行啊~~~

网友C:
除了 IAR Build,还有个 IAR C-SPY Debug 插件,但是我没去研究怎么用

这个插件在 IAR ARM 9.30.1 的 Release note 里面有提到

IAR C-SPY Debug 安装后,有些文档可以看看,我就没去研究了,看谁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B:
要生成一个json配置文件,c-spy会根据项目自动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生成一个json配置文件,c-spy会根据项目自动生成的

这得安装9.3吧

网友:
啥事情keil全面转vscode啊。 看keil目前的开发情况,像是印度阿三主导的风格,那就是什么好用下一版就砍掉。

网友:
iar 9.3的镜像下载地址 http://89.175.255.52/Link/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C:
除了 IAR Build,还有个 IAR C-SPY Debug 插件,但是我没去研究怎么用

这个插件在 IAR ARM 9.30.1 的 Re ...

SPY这个是对代码静态测试用的,用于纠错,比如等号两边类型不匹配之类的。

网友D(2025-02-20):
有没有师傅知道,在  viusal studio code 下 的 iar 官方插件 下编码 stm 工程, 如果设置 cpp 的编译版本 指定? 我有个 库是 C++98 的,提示 版本不满足。
Error[Li060]: module "xxx.o(xxx.a)" contains C++ code built for use with the (E)C++98 library. This code is not link compatible with the new (C++14) library.
Error[Li009]: runtime model conflict: Module xxx.o(xxx.a) specifies that '__CPP_Language' must be 'EC++', but module xxx.o has the value 'C++14'. Modules compiled with C++14 are not link-compatible with modules that are compiled with older C++.
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师傅知道,在  viusal studio code 下 的 iar 官方插件 下编码 stm 工程, 如果设置 cpp 的编译版本  ...

好吧,可能是 IAR9 不支持C++98,所以目前是把库文件重新编译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