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定义变量到其它RAM问题!!!!!

楼主(2022-06-15):
请问一下,我用分散加载文件方法定义变量到其它RAM里,如下:

如果定义到D2,编译没问题,程序里这些数组debug看的话,数据都对,但是把这些数据放到GARPH里显示波形,波形就错了,满屏的线那种,如果不用分散加载文件定义到其它RAM里,就没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第二,只能定义D2里编译才会没问题,如果定义到D1 D3 SDRAM里,编译报错如下:

网友A:
贴下你的分散加载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下你的分散加载配置。

在下一层贴了

网友A:
正常使能自定义分散加载没,别的看不出问题了,看来得需要看看你的工程了,方便的话,弄个简单的工程,分享到百度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能自定义分散加载没,别的看不出问题了,看来得需要看看你的工程了,方便的话,弄个简单的工程,分 ...

好的,我上传一下,现在发现除了debug里数据是对的以外,其实波形显示也是对的,只不过会有满屏的线。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bsI3AGGdmtM6AIZ7_Ih9A?pwd=uoyd
提取码:uoyd

EMWIN_DEMO下的numdisplay文件定义的变量 不光这些变量 我在其它地方定义变量到别的ram里 也不正常 请您帮忙看一下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可以看map确认下是否符合你的分配,至于Graph显示,暂时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map确认下是否符合你的分配,至于Graph显示,暂时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

请问您一下,不用分散加载的话,我这样同时用两个RAM的话,下图这两个一起用也不够,

我换成两个大的,编译通过,但是下载进板子后,没有反应,debug后。其实根本没有运行程序,打开debug什么也没动就进入错误了。run都点不上

请问是怎么回事儿呢?

楼主:
这样不够

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