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WIN11和MDK5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2-06-16):
各位:新装的WIN11系统和MDK出现这样的兼容性问题:我现在装的是MDK5.36版本的,系统是新更新的WIN11,现在问题是MDK工程里不同文件的字体莫名其妙的自动改变,其它的功能也有问题,比如定位到定义函数就老跳转不过去。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
字体自动变动可能是你电脑的DPI缩放设置问题,我记得有个DPI兼容模式,可以设置下试试。

楼主:
感谢硬汉,查了一下WIN11确实有软件的兼容性设置。

网友A:
字体问题应该是5.36的bug,我遇到过5.36的编辑器编码格式如果是gb2312会没法改字体,然后切到utf8可以改字体但是又没法输入中文,5.33就没这问题
然后跳转问题5.33也有,这个似乎是ac6编译器的锅,除了跳转失败我还遇到过跳转位置不对,要返回重新跳转才能到正确的位置

楼主:
现在是用什么版本比较稳定?意思是WIN11对MDK兼容还是有问题?你有没有设置软件为兼容WIN7的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体问题应该是5.36的bug,我遇到过5.36的编辑器编码格式如果是gb2312会没法改字体,然后切到utf8可以改字 ...

应该不是5.36的问题,我用的就是5.36,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呀,应该是你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5.36的问题,我用的就是5.36,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呀,应该是你电脑配置问题

你的5.36有做什么其他配置吗?我自己电脑和公司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你的5.36有做什么其他配置吗?我自己电脑和公司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用新版MDK并使用AC6编译原工程遇到很多原来功能正常的,但是运行后莫名其妙的出问题。应该是编译器升级的问题,换回原来AC5的编译器会出现很多警告,但功能测试却是正常的。暂时解决是换回AC5,把警告关闭。如果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C(2024-04-16):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WIN11下使用MDK5.39编译产生的HEX文件不完整,根本烧录不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WIN11下使用MDK5.39编译产生的HEX文件不完整,根本烧录不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

今天刚找到原因:用AC5的fromelf.exe复制覆盖到AC6目录下同名文件,居然产生了正确的HEX文件。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佬解释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WIN11下使用MDK5.39编译产生的HEX文件不完整,根本烧录不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

5.39+WIN11,  实测了下,正常。

网友:
我的现象是能够正常编译完成也能够生成HEX文件。但用HEX查看软件查看HEX文件是没有HEX文件结束符的。